[开发工具] CubeMx没有办法改晶体频率?

楼主(2015-02-10):
在Clock Configuration那个页面上,Input Frequency好像是固定的8MHz。。。这个值怎么改?

楼主:
虽然那里的那个8可以改成别的数,但不会保存,计算频率时仍然用的是8,而且它还会变回8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直接拿keil弄吧,我一直不用那个工具。

网友B:
你是要改外部晶振吗。你要先把晶振管脚配上并选择外部晶振,再回到时钟配置界面更改时钟

楼主:
我弄明白了。。。。。数字打了之后要加个回车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