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模拟器件生成的PWM信号该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5-02-10):
用模拟器件生成的PWM信号该怎么处理?频率高达几十KHZ,是不是该将此信号与模拟信号进行光耦隔离,并进行分地?

网友A:
你是怕产生干扰,还是要隔离驱动?

干扰是在“地”上产生的,阻抗要足够低,这样才不会叠加而导致进入其他电路的输入去。。好好布线就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