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UC3825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?

楼主(2015-02-10):
在UC3825的datasheet中只找到了 最大工作电压(22V),见附图。但是,没有找到 额定工作电压。

请教
哪位 大侠知道 UC3825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?告诉下
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这个真没有额定,保证能正常启动并且不损坏芯片和驱动的器件

网友B:
懒!…上电测7脚、用调波器测6脚、从22V往低调!…
   不就知道了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真没有额定,保证能正常启动并且不损坏芯片和驱动的器件

谢谢大侠指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懒!…上电测7脚、用调波器测6脚、从22V往低调!…
   不就知道了!…

谢谢大哥指点!
芯片还没拿到手,还没法测。现在还在原理图设计阶段。

研究下大哥说的:
Pin7:斜坡输入(Non-inverting input to the PWM comparator with 1.25-V internal input offset. In voltage mode operation, this serves as the input voltage feed-forward function by using the                CT ramp. In peak current mode operation, this serves as the slope compensation input.)
pin6:Tr 定时电容(Timing capacitor connection pin for oscillator frequency programming. The timing capacitor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device ground using minimal trace length.)

没看明白,这样怎么能测出 芯片的工作电压呢 ?!:'(还望大哥详述!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B:
基本应用电路…(8)脚5V输出供给R C时间常数(4)脚。而(8)脚内部受控于(7)脚Vcc最低启动电压!…
   你所看到的条款“太专业”!测试也比较麻烦…
   测(8)脚消失时、此(7)脚电压的数值就是你想要的!…
  找个实验电源、接入(7)脚、“当然要搭个基本的电路!”

网友C:
datasheet里应该还有一项start threshold,取最大值再加2V,作为芯片的最低供电电压,最高值不得达到标称最高电压,否则内部齐纳管击穿,功耗剧增。。。

网友C:
datasheet参数一定要吃透,靠搭电路测试,容易瞎子摸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atasheet里应该还有一项start threshold,取最大值再加2V,作为芯片的最低供电电压,最高值不得达到标称最 ...

感谢 PowerAnts版主大侠的指点!

刚开始做开关电源,没找到UC3825的中文手册,e文又差,看起来特费劲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