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 识别不到CPU

楼主(2015-02-10):
E:\tmp\sch1
E:\tmp\sch2
E:\tmp\sch3
电路如图,使用STM32L05C8T6处理器,供电电压没有问题,JLINK使用SWD方式,4根线,没用RST,连接没有问题,晶振使用8M和32768的两个晶振,JLINK就是检测不到CPU序列号,请教是什么原因,电路设计有问题吗

楼主:
图片怎么放啊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

网友A:
恭喜!
不说说原因?

网友B:
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??说说原因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