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系统的设计过程

楼主(2015-02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资料的刚看了遍的,,设计过程还是很简明扼要的。

网友B:
必须根据应用系统的目标确定系统的性能指标、信号处理的要求,通常可用数据流程图、数**算序列、正式的符号或自然语言来描述。

网友B:
一般来说,为了实现系统的最终目标,需要对输入的信号进行适当的处理,而处理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系统性能,要得到最佳的系统性能,就必须在这一步确定最佳的处理方法,即数字信号处理的算法(Algorithm),因此这一步也称算法模拟阶段。

网友B:
算法运算量太大不能在硬件上实时运行,则必须重新修改或简化算法。

这个说的是啊,,,运算量太大的影响程序的运算处理速度的。

网友C:
大家都说好,我也看看

网友D:
的确很不错的。。。谢了

网友E:
受教了,谢谢楼上的

网友F:
很感兴趣的话题,下载学习一下,谢谢

网友:
我也在学这个ds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