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的printf,为什么跟存储模式有关

楼主(2015-02-11):
如这语句,printf("the average of A is  %6.2f\n", average(pot_1,5));
在small模式中不通过,在large模式中通过。

楼主:
在进行软件仿真时,要工作在compact或者larger模式。在small模式,软件仿真时,不行,不知道错在那里?显示错误信息如下:*** error 65: access violation at I:0x81 : no 'write' permission

网友A:
small模式, 内存变量默认分配的 256字节的 RAM 中, 估计这么点内存空间实在倒腾不过来吧

楼主:
compact模式也是256B内存,为什么可以运行呢?求解!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是堆栈越界,内存不足造成的,将器件改为52就运行通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