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,显示乱码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5-02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选用16进制接收,

楼主:
接收乱码,是否跟单片机的波特率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用16进制接收,

用16进制接收也不行,接收的码值不对。

网友B:
波特率一样么?

网友C:
你说的太笼统了。先试试串口线,将2、3脚短接,发字节看能不能接受到,这样确保串口线没问题。
最好把发字节的程序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。

网友D:
乱码,跟通信双方波特率是否一致有很大关系

网友E:
先确定波特率是否匹配、精度是否够。其次看程序,可以先试着发送特定的信息来看结果。

网友F:
ttl 232 看清楚了接

网友G:
考虑波特率和电路。如果都没问题上个图

网友H:
:lol,楼主把问题描述详细点,好让专家为你解答。

楼主:
我使用printf函数,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,发现电脑接收的码不对的,例如下面语句:
printf("the average of A is %6.2f\n",average(pot_1,5)):
电脑主机接收的码不一致。

网友I:
地接没有;P

网友J:
串口调试软件选错了;
波特率不对等;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太笼统了。先试试串口线,将2、3脚短接,发字节看能不能接受到,这样确保串口线没问题。
最好把发字 ...

确实,这个问题的原因太多了

网友L:
最好有图和程序片段。那样好分析

网友M:
先确认波特率是否一致,有没有共地,电脑接收软件十六进值显示前不要打勾,这些都对了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!

网友N:
可用示波器捕捉,单片机和PC机发送同样数据的波形,看是否相同,可确定波特率是否相同。

网友O:
一般是波特率问题。

网友C:
最后怎么解决的,是什么问题?说说大家交流下经验。

楼主:
还在试验当中,先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