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关于stm8s 中断问题

楼主(2015-02-11):
小弟我程序中总共有三个中断->uart3, TIM1, TIM2,
发现uart第一次接收资料正确,第二次以后资料都会错误。
我想是中段优先权的问题, 我做了这样的设置↓
ITC_SPR6_VECT23SPR = 0;  //UART3  Level2
ITC_SPR4_VECT15SPR = 1;  //TIM2    Level1
  ITC_SPR4_VECT13SPR = 1;  //TIM1  Level1
这样改完还是一样, 请求各位大大我是不是哪里漏掉了?

网友A:
把另外两个中断都关掉,单独运行uart,能正确接收吗?

楼主:
可以的, 已经找到问题了, 我的中断向量指错位置

网友B:
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