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教 延迟的具体时间问题

楼主(2015-02-11):
51单片机   假设12mhz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t)
{
while(--dt);
}
........
delay(100);
请问这样具体是延迟多长时间  有没有个算法

网友A:
查这段程序的汇编代码,每条指令执行多长时间,总时间可以算出来

网友B:
加断点,使用仿真软件看一下就差不多了  ,本身不会太精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断点,使用仿真软件看一下就差不多了  ,本身不会太精确

嗯,用仿真更实际一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断点,使用仿真软件看一下就差不多了  ,本身不会太精确

如果用定时中断的话,4us中断一次会不会太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