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 请问模块0V输出端为什么会输出10V左右的电压?

楼主(2015-02-11):
请教各位专家,我用的H2412S的DC-DC电源模块,为什么本来是0V的引脚和12V的输出引脚,整个电压都上浮了12V左右,变成了12V和24V?是不是模块坏了?

网友A:
参考点呢?

楼主:
我又仔细看了一下电路,是我把参考点弄错了,直接当成了接地点。测量时应该以0V连接的那个点作为参考点的。
谢谢楼上了。

网友B:
压差是12V,那是对的;
电压相对的;
最好贴个图;

网友B:
没共地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