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 hdmi无法显示

楼主(2015-02-11):
我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,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,其版本是L3.0.35_4.1.0_130816_source 。

执行:root@freescale /unit_tests$ ./autorun-v4l2.sh,
通过hdmi转换器接到显示器上,显示器一直不能正常显示,在屏幕上一直显示:“不能显示此视频模式,请将电脑重新设置为1440x900”
我的uboot设置如下:
MX6DL SABREAUTO U-Boot > print
bootdelay=3
baudrate=115200
ipaddr=192.168.1.103
serverip=192.168.1.101
netmask=255.255.255.0
loadaddr=0x10800000
rd_loadaddr=(0x10800000 + 0x300000)
netdev=eth0
ethprime=FEC0
bootargs=noinitrd console=ttymxc3,115200n8 ubi.mtd=2 root=ubi0:rootfs rootfstype=ubifs rootwait rw mtdparts=gpmi-nand:16m(boot),16m(kernel),128m(rootfs)
ethact=FEC0
bootcmd=run hdmi;nand read ${loadaddr} 0x1000000 0x400000;bootm
hdmi=setenv bootargs ${bootargs} video=mxcfb0:dev=hdmi,1440x900M@60,if=RGB24
stdin=serial
stdout=serial
stderr=serial

Environment size: 523/8188 bytes

请问是哪里设置错了吗?为什么hdmi不能正常显示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这里应该是你屏的问题。请问你手上没有其他的屏了吗?

网友A:
请问你这里的hdmi转换器,是HDMI转VGA的还是 HDMI转DVI的?

网友A:
1440x900分辨率的话,应该是将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为:1440x900。

楼主:
是HDMI转VGA的转换头,显示器设不了分辨率。

网友A:
建议你使用HDMI转DVI或者是别的屏,之前有客户用过HDMI转VGA也是有些问题的,输出是要设置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使用HDMI转DVI或者是别的屏,之前有客户用过HDMI转VGA也是有些问题的,输出是要设置一下。 ...

Rita,您好!
    我如果从SD系统卡启动,HDMI显示是正常的;但从NFS挂载系统,HDMI就有问题,这个需要怎么设置呢?能否指点一下,这个问题我拖好久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ita,您好!
    我如果从SD系统卡启动,HDMI显示是正常的;但从NFS挂载系统,HDMI就有问题,这个需要怎 ...

如果从SD卡启动HDMI显示是正常的话, 你可以把SD卡的文件系统覆盖你NFS的文件系统, 在u-boot里面, NFS bootargs里的hdmi参数要跟SD卡bootargs里的hdmi参数一样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从SD卡启动HDMI显示是正常的话, 你可以把SD卡的文件系统覆盖你NFS的文件系统, 在u-boot里面, NFS boo ...

Rita,新年好!
    SD卡的文件系统很大,没办法覆盖。另外,我还需要在ltib里重新编译内核,配置CAN等,所以还是需要用自己的文件系统和内核。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,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,只是我目前不知道怎么正确配置。再帮我想想办法吧,非常感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从SD卡启动HDMI显示是正常的话, 你可以把SD卡的文件系统覆盖你NFS的文件系统, 在u-boot里面, NFS boo ...

Rita,新年好!
    SD卡里的文件系统很大,好几个G,覆盖不现实,而且内核和文件系统我们需要配置。
    你能否再帮我们想想办法,看从nfs启动和从nandflash启动,怎么才能正常启用hdmi。
    非常感谢!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之前测试说SD系统卡启动,HDMI显示是正常的,请问你往SD卡里写的u-boot,kernel以及文件系统和NFS启动内容是一样的吗?

网友A:
如果使用的images是一样的话,NFS bootargs里的hdmi参数要跟SD卡bootargs里的hdmi参数设置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