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塘N78E059 上电复位如何不清掉上次的状态

楼主(2015-02-11):
怎么才能每次上电时还能记住上次的状态(aux,tv,bt,hdmi;音量值....),有人说上电时不清RAM前几个字节,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懂,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们,谢谢回答!

楼主:
看来是没人光顾了

网友:
楼主用个EEPROM记录,或者带备用电池,关机进入超低功耗模式。

网友A:
建议用内部存储空间做

网友B:
存储到内部flash里面,上电就读出来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存储到内部flash里面,上电就读出来可以吗?

可以啊,你预留一部分空间作为数据存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来是没人光顾了

楼主是想外挂存储颗粒,还是内部开辟空间?

网友:
有个什么寄存器可以做到吧

网友B:
这个问题貌似已经解决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