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1的48脚换64脚问题

楼主(2015-02-11):
因为产品升级,引脚不够用了,想把48管脚换成64的。有两个问题。
1、原有的代码是不是完全兼容64脚的F1,无需任何改动?
2、如果64脚上的代码里操作了GPIO寄存器,而这个GPIO在48脚上没有对应管脚,有没有影响?

楼主:
因为MCU的外围芯片升级,需要多几个GPIO,但是希望仍旧是维护一份代码。在一些引脚上已经做了上下拉,可以鉴别新旧版本。

如果完全兼容,那我只需要做个判断,只有在新版上初始化新外围芯片和新获得的GPIO口。
新旧版一致的其他代码就不用修改了。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可以;
第二个问题,可能会出错,你可以试试看;

网友B:
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可以;
其实48、64的芯片是同一个内核,64脚的多拉几个管脚到外面而已,你以前不管他,现在一样可以不管他。

网友C:
第一个问题肯定是可以的

网友:
第一个可以,第二个没发现错误。
我是把114管脚的换成了64管脚。没发现什么兼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