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,,差分对之间等长的问题??

楼主(2015-02-11):
例如,差分信号150M,差分对中包括时钟、控制、数据信号,那么在布线时,差分对等长的容错值设置为多少才合适呢?我现在 设置的是80mil,有没有专门的计算公式,比如电流速度3*10^8 m/s,然后折算信号速率,这样的算**确吗?

网友A:
正负100mil 内 基本都OK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负100mil 内 基本都OK的

我也觉得OK,但是有可靠的计算依据吗

网友A:
没算过
这个是经验值 实在不行 可以放宽点
时钟 控制 数据 地址 分开设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觉得OK,但是有可靠的计算依据吗

映象中传输线在FR4板材中的传输时延是170ps/inch。 IC的输出、输入信号时序是一定的, 如此我们可以算出接收端可接受的最恶劣情况,也就是不同信号线之间的最长走线长度差。各位大拿看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C(2015-03-13):
时延和时钟的偏差,处理器有要求的.看datasheet.Tsetup Thol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