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焊盘设计,眼高手低的也进来看看。

楼主(2015-02-11):
stm32  这种间距只有0.5mm的芯片  焊接时在一些情况下还是比较麻烦的。  之前遇到过一次,不用吸锡带的情况下,管脚见的粘连非常严重。最后只能用热风枪搞定……(dsp等一般都是直接开钢网的)

看好多牛人说很轻松,一拖就搞定啦。。。。  表示不太相信。也希望能上传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,如果是仅仅建立在个人臆想上的东西,那我就只有呵呵啦。

关于为什么不好焊接个人总结如下:
1、  焊盘是按照官方推荐的焊盘尺寸设计的,焊盘太短,不能有效的把锡向外引(主要是针对印刷锡膏,贴片生产设计的)。
2、  焊盘还是有些宽的,0.3mm的焊盘宽度 0.2mm的焊盘间隙还是比脚容易粘连的。
3、  用无铅焊锡,可能流动性不如有铅吧,焊台温度370,刀头 goot.

改进方法:1、加长焊盘 到2mm
                 2、 焊盘宽度 0.25
测试结论:  用K头,马蹄头,加适量的助焊剂拖焊都挺成功,有个别引脚粘连,用烙铁头向外一拉就好啦。

缺点: 需要准备2个库,一个用于批量,一个用于样板手工焊接。

话外音: 因为这个问题,还去优酷搜索了一下视频,发现好多人用“堆锡‘**,倡导者貌似是 杜姓某工作室。哎,害人不浅啊。。。。

图1官方的pcb 引脚长度1.2mm

数据手册也是

pads 推荐是1.4mm

楼主:
可以肯定  不少人都是拿别人的库过来直接用(根据元件库的下载量,以及求封装的帖子&检索得出的结论),所以还请这方面经验比较多的人说一说。
1、在实际生产中(目前的大环境能达成的生产条件,比如嘉立创要求6mil以上的线宽,12mil的孔) 与 官方推荐值有哪些有明显冲突的地方.
2、手工焊接与规模贴片生产有哪些容易犯的错误。(比如个人认为:tssop 留一个偷锡焊盘在手工焊接的时候就很有帮助,波峰焊也是必要的,回流焊就不必要了)

或者有哪些重点在区分小规模,批量等 生产工艺方面的资料。   还望大家踊跃发言,给我等涉世未深的小白照亮前方的路啊……

网友A:
我想说的是
再好的焊盘 焊接手艺烂 照样搞不定。
见识过很多平时不动手的 偶尔焊个QFP封装的 搞半天 居然还把焊盘拉掉 板子报废。

网友B:
手工焊并不难,我用马蹄头韩国很多,刀头也用,感觉差不多;
要领是:
1、焊锡质量好
2、助焊剂质量好(膏状的)
3、烙铁温度合适并稳定
4、最好用放大镜
5、来点手艺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说的是
再好的焊盘 焊接手艺烂 照样搞不定。
见识过很多平时不动手的 偶尔焊个QFP封装的 搞半天 居然 ...

这个我不否认焊接手艺很关键,但我也不忽视设计的合理性,但是您有谁尝试过那个datasheet里推荐的焊盘吗?
我之所以发这个帖子 是因为我尝试过,对比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工焊并不难,我用马蹄头韩国很多,刀头也用,感觉差不多;
要领是:
1、焊锡质量好

您的回答很中肯,确实 一个好的焊接,技巧,工具,材料 缺一不可。

网友C:
封装都是自己做的,手焊144脚的表示无压力,平常设计也会用点0402的电阻电容,也是手焊的,那个蛋疼
首先锡的流动性要好,二,烙铁要好用,三,要多练练····

手工,我一般只设计0603,话说 非数码产品 0402用的也比较少

网友D:
我都是让生产帮忙焊的;
封装可以参考ST的一些资料,有几个官方的图;
原理图和PCB图都有;

我说的就是 官方的手工焊接不方便。。。

网友E:
0.5的还难啊。。。。

您是大侠,求技术指点,能有视频最好啦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都是让生产帮忙焊的;
封装可以参考ST的一些资料,有几个官方的图;
原理图和PCB图都有; ...

我就是说 st官方给出的焊盘  只适合批量生产,手工焊接比较难受。    一般需要吸锡带,或者直接用风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0.5的还难啊。。。。

不难啊,只是官方给出的那个焊盘,也就是推荐使用的焊盘比较短,拖焊引脚见太容易粘锡。。。。

话说  要不您来个教程?

网友C:
做可穿戴,大小太抠了,本来还是0603后来缩成0402的

网友F:
我用AD9库自带的封装,看了下,焊盘长度1.8mm,宽0.3。先定位芯片,再焊接,很容易粘连。但是之前看过别人的焊接方法,既快又好,就是费锡。焊接流程如下:
1.先对焊盘上锡;就用烙铁来回在焊盘上拖动并送锡,等所有焊盘都不粘连就可以,四个边都上锡,这步费锡尖头好于刀头
2.将烙铁头擦净
3.将芯片对准,用烙铁沿着一边拖动,速度不要太快,保证焊好,这个刀头比较好

网友G:
不确定用的尺寸,不敢瞎说。
不过一般先在焊盘上上点锡,之后不在上锡(烙铁上也没有),真是一拉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H:
这个和熟练程度太密切了。就算手非常熟,长久不焊还真搞不好,就好比花工笔画,一周时间就可以用笔熟练,时隔很久,再弄就要花一周练笔。

网友I:
楼主还是有心的,不过焊板子这事,能焊块样板出来就行了,拖、磕、吸、吹、哪样顺手用哪样,玩得再溜也比不过产线修板工,除非你很享受,否则真没必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确定用的尺寸,不敢瞎说。
不过一般先在焊盘上上点锡,之后不在上锡(烙铁上也没有),真是一拉就好了。 ...

这个方法我也尝试过,确实有效。  只是焊盘上锡之后,元件定位麻烦一点点。

我对比过不少方法,最容易的应该是 棉棒刷锡浆,风枪一吹完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还是有心的,不过焊板子这事,能焊块样板出来就行了,拖、磕、吸、吹、哪样顺手用哪样,玩得再溜也比不 ...

小姑娘反应不好焊接,我才改的。     不过这里的小姑娘空有一身好本事————从来不用吸锡器就可以把板子修的有模有样(用甩的)。   只可惜  我基本上只会选用贴片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可穿戴,大小太抠了,本来还是0603后来缩成0402的

可穿戴   强烈要求上0201 10050啊   哈哈 , 工业用品还好  退耦电容这些靠近处理器的一般0603  其余的一般0805或者更大。。。。。

网友J:
焊盘引脚设计的长点,确实有利于手焊~~~

网友K:
这个封装多练习几遍,一般人都能搞定的

网友L:
我们都是用马蹄头型的焊,比较容易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说 st官方给出的焊盘  只适合批量生产,手工焊接比较难受。    一般需要吸锡带,或者直接用风枪。 ...

哦,那可能图不一样吧;
我这边有一个可以;
刚对了下,封装和我以前尺寸一样的;

网友M:
熟能生巧吧

网友N:
先不要放芯片,在焊盘上上点锡,不要太多,拖动几次使其均匀。
芯片在助焊剂里面浸一下拿出来,先点住对角,然后一个一个脚再焊。这时基本上不要再上锡了。

网友O:
PIC24FJ256DA210(100PIN),这个应该不比LZ说的要容易拖锡吧?2分钟拖一个。

网友P:
我的步骤:焊盘上锡、涂上自配松香水(加酒精)!待略干时,将芯片贴上!对齐脚位:焊接时、焊锡用量要
   掌握好!如有堆锡处、用烙铁拖动即可!…
   孔子曰:一要手艺巧、二要家什妙!…得心应手的工具不可少!…嘿嘿

网友Q:
这样的芯片焊接还好吧

网友R:
100%,一拖搞定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小姑娘反应不好焊接,我才改的。     不过这里的小姑娘空有一身好本事————从来不用吸锡器就可以把板 ...

那更不对了,样板2,3块对付过去就完了,10片以上都值得开钢网了,才50一个,多省事啊。

网友S:
楼主,你忘了有一种东西叫助焊剂。

网友T:
我焊STM32从来都是一把刀型温控烙铁加一卷焊锡丝,不需要任何助焊剂包括松香(焊锡丝里已经有松香了)。一块芯片四刀搞定用不了一分钟,并且用的是堆锡的方法。动不动就说人家害人不浅,做硬件的基本焊接功底不到家不要瞎哔哔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G:
不确定用的尺寸,不敢瞎说。
不过一般先在焊盘上上点锡,之后不在上锡(烙铁上也没有),真是一拉就好了。 ...

不要在焊盘上镀锡,这样不容易把芯片摆正。并且拖焊容易把芯片引脚碰歪。

网友U:
先焊两脚定位
然后堆锡,用一个熔化大锡球拖动几次,保证全部引脚都已经焊上。
再将板倾斜,利用烙铁和重力将锡球慢慢往下拖。上面的脚就不会连锡了。下面两三个脚需要关照一下。
这样焊一边只需要10~20秒。
注意整个过程要利用助焊剂保持锡球的流动性,不能让锡球表面变成豆腐皮状态。助焊剂可以用焊油,也可以用松香。手脚快的话,锡丝自带的松香就足够了。
最后,关键的关键。烙铁头上的锡不要用海绵擦干净。用个纸盒敲一下,把大部分的的锡敲掉就可以。一定要留一层薄薄的锡在上面

网友V:
楼主是有心人,会思考。从设计上是不会考虑手焊的情况的,至少不是主要考虑。因此两个封装具备实用性。多个封装针对同一款芯片的情况,一般区别在于波峰焊和回流焊这些不同生产方式。

网友W:
好的焊锡丝和好的助焊剂,对位正了,一拖就好,本人焊接了不知多少。

网友X:
引用 楼主:
不难啊,只是官方给出的那个焊盘,也就是推荐使用的焊盘比较短,拖焊引脚见太容易粘锡。。。。

话说  要 ...

长了更容易粘锡,合适最好.

网友Y:
楼主手笨不是错 扬长避短别搞焊接的事就行了  stm32还不好焊就没好焊的了

网友Z:
HAKKO的T12 K头配合63%焊锡,问题不大

网友:
呵呵,我们手工焊上这些芯片比较容易,关键我们还敢用电若铁拆这些芯片,还有一些高手,只要电路板质量好,多试几篇就搞定了,
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,我同事设计封装时,只考虑机械焊,不考虑手工焊,焊盘引脚过短,我们当时手工焊样品,大部分虚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楼主是有心人,会思考。从设计上是不会考虑手焊的情况的,至少不是主要考虑。因此两个封装具备实用性。多个 ...

有时候打样品,还不是手工焊,会搞死人去,

网友AA:
手工焊的话,焊盘要加长一些,不然不好拖

我也是这样的结论 可能与焊接工的标准还差很多,不过加长一些 就很简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