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急!差分对之间的等长容错值设置为多少才算合适??

楼主(2015-02-11):
例如,差分信号150M,差分对中包括时钟、控制、数据信号,那么在布线时,差分对等长的容错值设置为多少才合适呢?我现在 设置的是80mil,有没有专门的计算公式,比如电流速度3*10^8 m/s,然后折算信号速率,这样的算**确吗?

网友A:
嗯,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. 很多地方都提到等长, 但很少给出长度的偏差.
https://bbs.21ic.com/blog-626643-120098.html  这里看到 DDR2 50mil 偏差的说法 (相信这是来自电脑 PCB 的规范). 但并没有给出数据来源.
但是我想, 这个偏差应该跟信号频率有关, 或者说与波长成正比.
如果那份资料可信, 那么可以根据 DDR2 的频率估计出您的信号线允许的偏差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. 很多地方都提到等长, 但很少给出长度的偏差.
https://bbs.21ic.com/blog-62664 ...

有没有更权威一点的资料:D,大家都放假了吧,好冷清啊

网友A:
嗯, 可以再找找更权威一点的资料, 上传上来, 大家探讨探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