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Q LVDS或者HDMI图像过个5、6分钟后就没有输出

楼主(2015-02-11):
你好,
我现在的平台是IMX6Q,BSP版本:L3.0.35_4.1.0_RC3

LTIB编译完,下好系统后,LVDS上显示了4只企鹅。。。

但是过了5分钟左右,LVDS屏幕就自己黑下去了。用HDMI也试过,屏幕5分钟后也没有任何信号!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这里应该是系统休眠的缘故,你看一下串口上显示的信息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应该是系统休眠的缘故,你看一下串口上显示的信息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...

恩,是休眠了。按板子上的唤醒键就好了!!

对了,昨天你让我去官网下带ubuntu界面的文件系统。。。但是上面只有IMX6 solo板子的,而我的板子是IMX6Q SabreSD,所以下了半个多小时的文件系统后,跑到某一步就卡死了,也没有出现errors,就是停着不动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,是休眠了。按板子上的唤醒键就好了!!

对了,昨天你让我去官网下带ubuntu界面的文件系统。。。但是 ...

L3.0.35_4.1.0_UBUNTU_RFS_BSP  是适用于 i.MX 6Quad, i.MX 6Dual, i.MX 6DualLite, i.MX 6Solo and i.MX 6Sololite的。所以下载下来也是使用你手上的IMX6Q SabreSD板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