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单片机

楼主(2015-02-11):
请教一下各位:
  一款三菱的M38037M8-556FP单片机,它的输出口如下图所示。
想问一下,pull-out control bit 对应的MOS管是不是代替上拉电阻的作用?
因为在成熟的产品上,我见到这个端口直接输出5V驱动一个达林顿管,
没有其它上拉电阻。
但是我不明白这处在于如果这个pull-out control bit 对应的MOS管代替的是上拉电阻,
那么当这个MOS管导通时,最下面的那个MOS也导通,这样不就是短路了吗?
它如何实际有5V输出的?

楼主:
图片发错了,应该是这个才对:

网友A:
这个单片机比较少见。

楼主:
是的,这是从一块进口的板子上的单片机

网友B:
这个pull-out control bit 对应的MOS管代替的是上拉电阻。

由于这个MOS管导通时,相当于电阻,有几十K阻值,当最下面的那个MOS也导通,怎么会是短路哪?只不过是相当于输出接了一个负载电阻罢了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pull-out control bit 对应的MOS管代替的是上拉电阻。

由于这个MOS管导通时,相当于电阻,有几十K阻值 ...

laoxu兄,mos管的导通电阻怎么会有几十K那么多?导通的压降只有0.几伏而已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aoxu兄,mos管的导通电阻怎么会有几十K那么多?导通的压降只有0.几伏而已。 ...

因制造工艺关系,这个mos管导通时为弱上拉,等效于几十K的电阻。

网友C:
如果下面导通,上面不可能通。

网友D(2016-02-16):
楼主请问你这个单片机用什么开发环境开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