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隔离电源电压检测电路

楼主(2015-02-11):
如图,输入220v AC,  输出给单片机检测
做的是一个隔离电网电压检测电路。当电网电压输入为160V时,单片机检测低压报警。当电网电压输入为265V时,单片机检测高压报警。
现在问题是:批量做不一致,调好一台机的软件,其他误差很大,超过10%以上,请教是什么问题?是否有更好的方案?

网友A:
改用小型电压互感器吧,精度做到1%毫无困难。

网友B:
可以将一个定值电阻改为一个4M左右的定值电阻再加一个2M左右的电位器进行微调,这是硬件上面的;软件里面可以加入校正单元进行补偿

网友C:
电阻的误差是多少呢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用小型电压互感器吧,精度做到1%毫无困难。

小型电压互感器会增加成本,待机功耗也应该会增加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阻的误差是多少呢;

电阻误差都是±1%,主要是光耦输出的误差较大,换一个同型号的光耦输出都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将一个定值电阻改为一个4M左右的定值电阻再加一个2M左右的电位器进行微调,这是硬件上面的;软件里面可 ...

加一个2M左右的电位器进行微调,这个可行,但每台机都得调,不便于生产

网友D:
光耦本身离散性就很大,用来定量不合适

网友D:
不差钱的话试试这颗:HCNR200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电阻误差都是±1%,主要是光耦输出的误差较大,换一个同型号的光耦输出都不一样 ...

那光耦要挑过,或者加电位器调整;

网友E:
参考
成本略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差钱的话试试这颗:HCNR200

有参考电路图吗?

网友F:
楼主用电流法来检测电压是不合适的,其实用电压互感器加比较器的办法最简答、可靠,成本也不比光耦法贵多少,但可靠性会好很多。如果非要用光耦,那么应该用电阻分压,然后用晶体管做检测,最后经过光耦将结果传给后级系统,其成本不会比互感器便宜到哪去。至于12楼给出的运放方案,可用,但成本实在太高了。
如果系统电源用变压器降压供电,那更简单,直接利用变压器做“互感器”,附加成本是最低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用电流法来检测电压是不合适的,其实用电压互感器加比较器的办法最简答、可靠,成本也不比光耦法贵多少 ...

用电压互感器是最简单的,但是会增加整机的待机功耗吧?大概会增加多少呢? (系统用的是隔离开关电源方案。之前都采用非隔离的电源,直接电阻分压采样就行了。现在做隔离的,并且还要考虑整机待机功耗)

网友G:
用电阻分压采样,在单片机ADC管脚上加一个电位抬升,用算法去求有效值,成本低,结果可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用电阻分压采样,在单片机ADC管脚上加一个电位抬升,用算法去求有效值,成本低,结果可靠。 ...

之前都采用这种方法。现在要做隔离的,并且还要考虑整机待机功耗

网友H:
互感器精度高一些,光耦离散性大,如果硬件不能变的话,可以从软件着手,做一个工装,出厂前每个板卡增加一个校准的步骤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用电压互感器是最简单的,但是会增加整机的待机功耗吧?大概会增加多少呢? (系统用的是隔离开关电源方案 ...

凭什么这么认为?不妨跟光耦比比,自己查查参数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参考电路图吗?

12楼的兄弟给出参考图纸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加一个2M左右的电位器进行微调,这个可行,但每台机都得调,不便于生产

这个样的话,楼主为什么不在软件当中加入比例系数环节,这样虽然也要调试但是显得高大上

网友I:
看了这图:苐一感就是这光耦在放大区间吗?…在一条比较好的输出由线上吗?…(接近线性段)
     这边几兆几兆的!那边几兆几兆的!…晕死了!…

网友J:
如果用来做输入电压的线性量化,根本不能用光耦来做,离散性太大。

网友J:
还不是用PT还得便宜。

网友J:
如果只比较上下限的话,光耦是可以的,二个光耦,二个MCU端口,《160V时,没有光耦导通,高于265V,二只导通,在中间只有一只导通,把光耦应用在数字信号传输上,不要模拟传输上。

网友K:
我觉得用光耦没问题,关键三条:
1、光耦品质必须有绝对的保证,建议一定要用国外大厂原装正品,国产品质不敢恭维;
2、建议选择PC817A,这个型号的电流传输比用作线性传输最合理;
3、初次级参数设计合理,很明显这个电路参数很不合理。建议在220v时初级电流8mA,次级1mA,这个参数下次级晶体管放大倍数基本不变。另外建议次级侧E接地,信号从C引出。

网友L(2016-06-03):
你现在这个方案解决了吗,能指教下吗

网友L:
能帮忙设计个简单的过压检测电路吗

网友M:
应该和元件一致性差有关的,假如不改用线性光耦,运放或电压互感器的话。只能提高元件的误差了,比如原电路用两个5.1M的电阻改用5个1M的串联,光耦再和末端电阻并接,但要确保光耦在线性区。但高低压保护最好不用模拟量,用运放上下限比较比这个稳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