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ART的中断程序怎么写?

楼主(2015-02-11):
求助,请尽量详细点儿,有例程就更好了

网友A:
串口收到内容触发中断吗?

网友B:
这个应该很多的,你可以在官网上下载,他们的例程应该有

网友B:
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* Function Name: RX_ClearInterrupt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*
    * Summary:
    *  Clears any active interrupts attached to port and returns the value of the
    * 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.
    *
    * Parameters:
    *  None
    *
    * Return:
    *  Returns the value of the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
    *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uint8 RX_ClearInterrupt(void)
    {
        return (RX_INTSTAT & RX_MASK) >> RX_SHIFT;
    }

#endif /* If Interrupts Are Enabled for this Pins component */

这个是官方例程,你可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* Function  ...

这个是PSOC 1的吗?

楼主(2015-09-12):
引用 网友B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* Function  ...

我想知道用PSOC designer怎么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收到内容触发中断吗?

接收到终止字符产生中断

网友:
中断产生后,就好办了。

网友C:
1:你先使能中断。
2:在对应的.asm文件中,找到这个中断,然后把里面的函数取消注释。
3:在函数里面定义这个函数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