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压模块选型

楼主(2015-02-11):
各位朋友大家好,本人电路系统供电9V,需要提供一个24VDC电源输出,是不是必须选用升压模块,由于系统采用电池供电,需要低功耗,有没有特别小功率的升压模块,功耗低,性能好的,给我推荐一下,谢谢各位大侠了。

网友A:
没看到有现成的模块,不过ti的电源管理ic有不少可以选择

网友A:
我一般使用WEBENCH® Designer工具进行选择相应的方案

网友B:
用一个芯片的实现的吧MC34063的,,这个常用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用一个芯片的实现的吧MC34063的,,这个常用的。

这个功耗还是比较高的

网友C:
34063比较常用的啦,,功耗的我也没怎注意的啊。

网友D:
这个找论坛的蚂蚁哥比较合适,人家专业搞电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