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22,485这样的差分信号使用排线好还是网线好?

楼主(2015-02-1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长度才20cm左右

网友A:
线短不一定看的出来;

最好是带屏蔽的双绞线,双绞线的节距越小越好;

网友B:
使用其他线好么?
个人觉得这个频率对于485有点高。你电路上有哪些容性器件,可能有影响。

网友C:
422、485能上到4MHz吗?

楼主:
芯片使用的是am26ls31和am26ls32配对,手册上说最高可以32mhz

网友D:
你是说波特率是 4Mbps是吗/??如果降低一点波特率对系统没什么影响,还是降一点好。貌似有专门为485设计的通讯线,你网上搜索看看

网友E:
应该用双绞线,这样共模抑制比更佳,而排线的效果就差多了。不过,网络双绞线并非为485设计的,485有其专用的双绞线,要求不高时可以用网线代替,但干扰明显的应用场合就必须用专用的屏蔽双绞线。一般场合低成本的布线可以用常规双绞线,比网线更便宜,比排线也贵不到哪儿去。

网友F:
应该使用带屏蔽双绞线

网友G:
应该用双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