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CD编程问题

楼主(2015-02-11):
MA805-64用OCD编程第一次编程报效验和错误,第二次就报错信息
目标芯片非MA805-64

网友A:
多试几片

楼主:
试了3片都是如此。

网友B:
你的MA805-64用ISP下载正不正常?
如果正常,就是你的ocd的目标转换没有做

网友C:
查看OCD_ICE接线以及电源供应是否稳定。

网友D:
一般来说,显示目标芯片非MA805-64讯息,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是复位管脚上有些问题

网友E:
MA805-64芯片上需要有电源
OCD_ICE无法直接供电。

楼主:
嗯,好吧,我知道了

网友F:
出现这种问题,主要有几个原因:
1. 接线没接好;
2.PCB板没上电(即没有给MCU供电,ICE是无法给板子供电),或是供电不稳定;
3.在建立工程文件时,没有在Keil里选对型号;
4.RST引脚的问题;
5.ICE损坏或MCU损坏(这种可能性比较小)。一 一排除,是可以找出原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