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不能用外部基准电压?

楼主(2015-02-11):
ADC内建基准电压与VDD相连

楼主:
如果可以用外部基准电压的话,接哪个脚?

网友A:
对的,无法用外部基准电压

网友B:
我刚刚随便看了看88F4051的规格书明确没有看到有外部参考电压输入口,可能只能内部参考电压了,不过不用担心啦,内部参考电压蛮稳定的。

楼主:
内部基准电压不是说和VDD相连的吗?
那VDD不稳定的话,内部基准电压就会变了。

网友C:
麻烦一点,可在空余的AD脚接一个已知电压的基准原(例如TL431), 每次通过先检测该脚反推其他AD的测量数值。(其实即是外部基准源了)

网友D:
LS,你的VDD就那么稳定,没有一点波动的?

网友C:
实测肯定有

楼主:
明白大家说的了,结贴了

网友E(2015-03-17):
中颖4位8位MCU, 锂电池管理IC,一级代理商,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