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CAN ID过滤器问题

楼主(2015-02-11):
我想设置过滤器过滤两组ID号,如01H,02H,现设置如下
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 = 1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Mask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32bit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 = 0x02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 = 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 = 0xFFFF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 = 0xFFFF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= 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 = ENABLE;
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Number = 2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Mask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32bit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 = 0x04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 = 0x000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High = 0xFFFF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askIdLow = 0xFFFF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= 0;
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Activation = ENABLE;
  CAN_FilterInit(&CAN_FilterInitStructure);

我设置了两个过滤器组,都分配至FIFO0,可为什么目前只能接收ID 01H的数据咧,问题出在那里咧?求指导!

网友A:
看看我的代码: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List;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Scale = CAN_FilterScale_32bit;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High = MOTOR_RETID/8192;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IdLow  = MOTOR_RETID%8192*8+CAN_ID_EXT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我的代码: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.CAN_FilterMode = CAN_FilterMode_IdList;
        CAN_FilterInitStruct ...

像我上面这样写不行吗?我使用两组过滤器FILTER1,FILTER2;一组设置成只接收ID 01H的数据帧,一组设置成只接收02H的数据帧。

网友B:
进来看看,可是咋感觉自己看的不是很懂哦。楼主上面写的代码是实现什么功能呀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