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网电压电流采集~求帮助

楼主(2015-02-11):
开始做一个项目,对电网的2路 三相电压、电流有效值采集。
电压电流采样用的是互感器,然后进运放跟随器、直流偏置,进单片机。
采样电路中是否需要对电网交流的频率检测?电网50HZ的交流会否有较大偏差。
如果不加过零检测,直接对50HZ的波形进行采样,这个误差会很大吗?

请教各位朋友交流采样还有什么误差比较小的方法?交流有效值计算采64个点进行均方根。现在的方法感觉误差好像挺大的,不知道见的问题还是采样电路的问题。而且每个板子的误差值都不一样,没办法量产。单片机里面是一个10位的AD。
计量芯片和一些真有效值芯片有没有用的朋友,因为有2路三相电压电流,我是否可以用模拟开关直接切换进电量计量的片子,然后用SPI给单片机。
或者有没有直接可以接2路三相电压电流的片子?电表的采样是电阻分压然后采样吗?测量的值好像很准确。

小弟在此先谢过~~~:loveliness:

网友A:
做过的项目使用片内12位AD,过零检测计算频率并触发一个交流周期的采样,每周期采样128个点,准确度还算可以

网友B:
想做好并且精确的话可以用专用的计量芯片,好像是ATT7022C,三相的,很多智能电表的厂家就是用这个计量芯片;电压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的,电流接互感器或者锰铜片都可以的;你这个测试要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直接采用AD采样的,就采集电压电流问题不大的;没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可能是你方法有问题的。

网友C:
如果需要高精度的话,可以参考电表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过的项目使用片内12位AD,过零检测计算频率并触发一个交流周期的采样,每周期采样128个点,准确度还算可 ...

过零检测主要是想知道一个周期的频率吧、电网的频率50HZ±0.5HZ,如果说不做过零检测的话,就按照50HZ的频率计算,累计误差会很大吗?还有,128个点的有效值算法怎么算?您也是加直流偏置的方法吗?误差有多大?
因为现在有电压电流共12路的采样,都做过零的话现在板子的体积会越来越大,客户有尺寸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做好并且精确的话可以用专用的计量芯片,好像是ATT7022C,三相的,很多智能电表的厂家就是用这个计量芯片 ...

不做过零检测的话这个误差会累计很大吗?
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,可不可以不用做过零?

网友D:
用多个计量芯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做过零检测的话这个误差会累计很大吗?
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,可不可以不用做过零?
...

可以不用做过零的。

楼主:
请教大侠,采样到的点应该如何计算有效值呢?

网友E:
电网50Hz是很准的,可以认为就是50Hz,多采样点,一个周期采128点来算,应该精度还可以的。当然了,你要每个通道都是要校准的,不校准你用计量芯片做一样有差别啊。

楼主:
先谢谢您。
我查了下电网的供电规范,误差在±0.5HZ。采样128个点,计算均方根吗?
先对128个点分别平方,相加,除以128 开根号?

还有,校准的话是通过精密仪表对每以路进行校准,如果需要量产的话,每个板子的值都会有不一样的误差/难道要对每个板子都校准吗?
请教大侠~~~小弟先谢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电网50Hz是很准的,可以认为就是50Hz,多采样点,一个周期采128点来算,应该精度还可以的。当然了,你要每 ...

先谢谢您。
我查了下电网的供电规范,误差在±0.5HZ。采样128个点,计算均方根吗?
先对128个点分别平方,相加,除以128 开根号?

还有,校准的话是通过精密仪表对每以路进行校准,如果需要量产的话,每个板子的值都会有不一样的误差/难道要对每个板子都校准吗?
请教大侠~~~小弟先谢过了。

网友E:
实际电网我测试过,一般不到0.05Hz的误差,当然要对每一个板子进行校正了,要用标准源来校正。

网友F:
过零不是必须,连续全采样就是。关于频率问题,电网的频率很稳定,需要知道频率精度完全可以根据采样结果计算得出,无需专门的测频电路。电网电压、电流采集的产品很多,楼主更应关注的是工业电能表和负荷监控设备的有关信息,这个比一般的家用、商用电能表的设计更齐全,都是AD之后软件分析,没有用电能表计量芯片的。

网友G:
用4052+7758或5463或AT7022,RN8302都可以,500MS切换一次,非常准确,完全可以做到0.5级,多级校正可以做到0.5S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过零不是必须,连续全采样就是。关于频率问题,电网的频率很稳定,需要知道频率精度完全可以根据采样结果计 ...

没有好的MCU,没有好的信号调理电路,很难成本上比得过用计量芯片的,高档的表计才用AD+DSP做的,还要用同步AD。

网友G:
电路是有问题的,正半周的信号无法输出,因为用单电源IC。必须要加偏置。建议用计量IC,简单多了,可以做到差分输入,用AD做,速度上慢,加偏置,又要扣偏置,信号动态会被压缩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电路是有问题的,正半周的信号无法输出,因为用单电源IC。必须要加偏置。建议用计量IC,简单多了,可以做到 ...

现在的计量IC,都是按真有效值计算的,也就是说平方和很根号,这个不用考量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没有好的MCU,没有好的信号调理电路,很难成本上比得过用计量芯片的,高档的表计才用AD+DSP做的,还要用 ...

呵呵,大量这方面的产品就是用16位MCU做的,20年前,俺就用80C198做过,现在ARM这么便宜……
成本问题根本不是要跟计量芯片比,都说了,不是家用的。计量芯片满足不了工业用,倒不是说工业要求的精度有多高,而是关注的目标不同,计量芯片的功能无法满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