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用CD4060给32.768K晶振14分频,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。

楼主(2015-02-11):
用CD4060给32.768K晶振14分频,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起振。

网友A:
数据手册上有与晶振的连接图

网友B:
是啊,你用的都多大

楼主:
我用的C1、C2都是30pF,RC是1M,RS是300欧姆

网友B:
RS要大点吧

网友A:
用手触摸晶振的一个脚,晶振就振

网友C:
对地接个电阻看看,接好别虚焊了,可能电源本身阻抗吧

网友B:
500K~1M

网友C:
嗯,C1,C2为15p

楼主:
果真是RS太小了,我把它换成47K的就振了。

网友D:
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,谁能大体说一下啊

楼主:
其实这个电路是一个经典的起振电路, 原理很难讲,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。

网友E:
32.768kHz的驱动不能给太大,而8M等就可以给大点

楼主:
嗯,嘿嘿,结贴啦

网友F(2015-03-20):
RS 就是反馈电阻。Feedback resistance. 直流偏置电阻。对于维持晶振的持续振荡是非常必要的,总的来说对于KHZ的晶振振荡电路来说10M以及以上的电阻比较合适,对于MHZ的晶振电路来说,1M或者以上的电阻比较合适。还有一种三倍泛音的晶振电路,用1K的电阻是比较合适的。

网友G(2016-03-08):
不是很明白,楼主RS选多大啊?

网友H:
很好奇啊,为什么47K的就振了,其他的就不行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