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电路] 附上量产产品pcb图,求改进意见

楼主(2015-02-11):
如题,这个在用smt打板时,过孔容易连锡,请教各位,如何避免。

网友A:
归根结底,安全距离太小。

我铺铜,间距专门改为 35 mi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归根结底,安全距离太小。

我铺铜,间距专门改为 35 mil

这个是使用8节1.2的充电电池供电,工作电流100ma左右。如果过孔也铺上绿油不知道行不行,如果要加绿油如何操作?

网友A:
过孔与焊盘,铺绿油是高主要的区别
我意思是说,过孔默认就有绿油。

网友B:
99 格式做的文件
制版的时候和板厂备注 过孔盖油
另外 自己设计的时候 孔距做大点

网友C:
直接过孔盖油不就好了么.

网友D:
过孔一般盖绿油,要测试就加测试点,是接插件的孔焊盘就设计更改移开点

网友E:
那就把过孔用绿油盖啊

网友F:
:lol一看就是菜鸟级的,盖绿油即可,这种板如果算成本的话没必要用双面板,元件非常少,除非你你考虑强度。过孔没必要靠得很近,容易搭锡短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看就是菜鸟级的,盖绿油即可,这种板如果算成本的话没必要用双面板,元件非常少,除非你你考虑强度。 ...

菜鸟级别不错,板子正面有单片机,周围有led,还有数码管,需要用双面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过孔一般盖绿油,要测试就加测试点,是接插件的孔焊盘就设计更改移开点

过孔盖绿油如果是用protel99se的话,在哪里设置,打板的厂家才会知道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过孔盖绿油如果是用protel99se的话,在哪里设置,打板的厂家才会知道?

这个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,要你和制板商说明的

网友H:
布局是不是有问题啊,感觉走线不是很舒服

网友I:
过孔覆盖绿油即可解决,软件里面可以自己设置或者做板的时候要求厂家盖油即可

网友J(2015-08-29):
注明过孔阻焊即可

网友K:
为什么把过孔搞这么大,
1.因为你的电流只有100MA,可以把线画细一些,比如10mil,
2.过孔设小一些,有24mil就可以了
3.过孔直接铺绿油,这样焊接就没有问题了,
4.对于有要求的需要测试的点,可以做成测试点,
以上四点建议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