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上电时电流3mA以上,持续200多ms

楼主(2015-02-11):
66p51,单时钟76.8Khz,上电时电流3mA以上,持续200多ms,外围电路已去

网友A:
大电流的话,要注意一下对I/O口的设置情况

网友B:
没用的IO口都设置为输出口,输出低电平,防止漏电流。

网友C:
没用的模块全部关闭。

网友D:
不要有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下拉电阻的情况出现

楼主:
porte也要同样设置吗?

网友A:
如果是做为I/O口使用,也需要同样的设置

楼主:
闲置端口设置成下面几种方式,功耗各如何或推荐一种设置?
1.输入上拉
2.输入下拉
3.输出高电平
4.输出低电平

网友E:
如果I/O口外部不接任何器件,耗电基本上都差不多.

网友F:
一般习惯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输入下拉.

网友G(2015-03-17):
中颖4位8位MCU, 锂电池管理IC,一级代理商,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