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测反激开关爆炸

楼主(2015-02-11):
我用的示波器电源线是带接地线的,探头的夹子(和电源线的地线相接)接到MOS管的D,就一声巨响发生爆炸了。线路板烧了,变压器液黑了。我这样一接,当开关管导通的时候,MOS管D接到火线上(火线经过整流二极管接到了MOS管的D),这样火线和地线就短路了,所以爆炸了。不知道爆炸的原因分析的对不对?

网友A:
你的示波器电源插头是3脚的?把插头中间那个地线的脚剪掉,或者是把示波器用变压器隔离供电,就不会炸电源了,当初第一次用示波器的时候,我的电源也炸了,是不亦心告诉我把插头的地线脚剪掉

网友B:
这就是教训啊
搞电源的 怎么不弄个隔离变压器呢
安全第一

网友C:
LZ的探头夹子夹住了D,那探头想测哪里?

网友C:
我一般都是探头碰D,夹子夹住S

网友D:
现在有些示波器可以用电池的,这种时候用拔掉220用电池供电就没有问题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