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:SAM D21数据手册(131)

楼主(2015-02-11):
21.5  产品依赖
      为了用这个模块,系统的其它部分必须被配置正确,如下所述:
21.5.1 电源管理
      NVMCTRL在选定的时钟源运行的情况下在休眠模式下可继续操作.NVMCTRL的中断能被用来从休眠模式下唤醒设备.
      请参考"PM-电源管理"在不同休眠模式的描述.
      电源管理当进入休眠模式时将自动把NVM块进入到低功耗状态.这根据控制B寄存器的SLEEPPRM比特设置.

21.5.2 时钟
      两个同步时钟被NVMCTRL使用.一个是AHB总线提供(CLK_NVMCTRL_AHB),另一个是APB总线提供(CLK_NVMCTRL_APB).

      对于更高的系统频率,一个可编程的数字等待状态可以用于优化性.当改变AHB总线频率,用户必须保证

      NVM控制器配置有适当数量的等待状态.请参考"电气特性",为等待状态的确切数目将用于特定频率范围.
      另外,自动等待状态代可以用来通过设置AUTOWS位来实现.
21.5.3 中断
      NVM控制器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器.用NVMCTRL中断请求,中断控制器必须被编辑.
21.5.4 调试操作

      当一个外部调试器强迫CPU进入调试模式时,外设继续正常操作.
      进入NVM块可以通过安全位得到保护.在这种情况下,该NVM块将不能被访问.
21.5.5 寄存器访问保护
      所有的有写访问的寄存器都被外设访问控制器保护,除了以下寄存器:
      。中断标志和清除寄存器
      。状态寄存器
     写保护是通过寄存器描述的写保护属性实现的,写保护不能应用在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。
     当CPU在调试器控制下时,所有写保护将失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