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系统时钟详解&&移植

楼主(2015-02-11):
今日接手用stm32f100xx芯片开发的项目,以前用的是stm8s 和stm32f103xx芯片;因为在别人的项目代码的基础上做2次开发,但是发现那个代码main函数中没有对系统时钟的设置的相关函数,一直纳闷,但也没有深究,直至昨日 调试时出现串口收发数据出错,源代码在原项目的板子上串口发送、接收数据正常,同样程序在项目板子上收发的数据不正确, 两块板子芯片一样,串口收发管脚一样,最后发现原来板子外部晶振是8MHZ ,新板子外部晶振是12MHZ;  而在STM32固件库中,默认的外部晶振是8MHZ,由于时钟源不正确,导致波特率不正确,当然收发的数据也不正确了.....我勒个去!都怪自己平时看问题“不求甚解”。
(波特率与时钟源关系公式:IntegerDivider = ((PCLKx) / (16 * (USART_InitStruct->USART_BaudRate)))
为了深入思考,我提出了一些疑问,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更深入的了解时钟;
问题一:对系统时钟的设置的相关函数,在main函数中找不到,那在哪里?还是说根本没有对系统时钟进行配置?
问题二:既然用了外部晶振做系统时钟,那为什么没看到启动外部晶振的操作?
问题三:串口的时钟源是什么?串口时钟源跟系统时钟的关系?
问题四:程序中串口时钟源是怎样实现对波特率的关系的?
现附上我找到上面3个问题答案做的一张框架图:希望博友参考此图理解我后面的内容:

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----stm32系列芯片的种类和型号
startup_stm32f10x_cl.s 互联型的器件,STM32F105xx,STM32F107xx
startup_stm32f10x_hd.s 大容量的STM32F101xx,STM32F102xx,STM32F103xx
startup_stm32f10x_hd_vl.s 大容量的STM32F100xx
startup_stm32f10x_ld.s 小容量的STM32F101xx,STM32F102xx,STM32F103xx
startup_stm32f10x_ld_vl.s 小容量的STM32F100xx
startup_stm32f10x_md.s 中容量的STM32F101xx,STM32F102xx,STM32F103xx
startup_stm32f10x_md_vl.s 中容量的STM32F100xx  (我项目中用的是此款芯片 stm32f100CB)
startup_stm32f10x_xl.s FLASH在512K到1024K字节的STM32F101xx,STM32F102xx,STM32F103xx

cl:互联型产品,stm32f105/107系列
vl:超值型产品,stm32f100系列
xl:超高密度产品,stm32f101/103系列
ld:低密度产品,FLASH小于64K
md:中等密度产品,FLASH=64 or 128
hd:高密度产品,FLASH大于128

(下图中的startup_stm32f10_ld.s应改为:startup_stm32f10x_md_vl.s
问题一:对系统时钟的设置的相关函数,在main函数中找不到,那在哪里?还是说根本没有对系统时钟进行配置?
解答:高人指点,我看了一下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md_vl.s,其中有一段汇编:
[plain] view plaincopy

  • ; Reset handler routine
  • Reset_Handler    PROC
  •  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[WEAK]
  •      IMPORT  __main
  •      IMPORT  SystemInit
  • 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<span style="color:#ff0000;">SystemInit
  • </span> 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
  • 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
  •  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
  •                  ENDP
  •

其中,
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     //IMPORT 声明了需要引用C语言中的main函数、systeminit函数,
LDR R0, = systeminint       //把systeminit 函数地址放到r0 寄存器;
BLX   R0    //跳到到R0 寄存器中的地址执行;
所以,在跳到main函数执行前,已经在SystemInit 函数中把系统时钟给设置好了;

楼主:
问题二:既然用了外部晶振做系统时钟,那为什么没看到启动外部晶振的操作?
我们在解答这个问题前,先到SystemInit函数里面做更深入的了解:
[plain] view plaincopy

  • <strong>void SystemInit (void)
  • {
  •   /*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(for debug purpose) */
  •   /* Set HSION bit */
  •   RCC->CR |= (uint32_t)0x00000001;
  •
  •   /* Reset SW, HPRE, PPRE1, PPRE2, ADCPRE and MCO bits */
  • #ifndef STM32F10X_CL
  •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0xF8FF0000;
  • #else
  •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0xF0FF0000;
  •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
  •
  •  /* Reset HSEON, CSSON and PLLON bits */
  •   RCC->CR &= (uint32_t)0xFEF6FFFF;
  •
  •   /* Reset HSEBYP bit */
  •   RCC->CR &= (uint32_t)0xFFFBFFFF;
  •
  •   /* Reset PLLSRC, PLLXTPRE, PLLMUL and USBPRE/OTGFSPRE bits */
  •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0xFF80FFFF;
  • </span>
  • #ifdef STM32F10X_CL
  •   /*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*/
  •   RCC->CR &= (uint32_t)0xEBFFFFFF;
  •
  •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*/
  •   RCC->CIR = 0x00FF0000;
  •
  •   /* Reset CFGR2 register */
  •   RCC->CFGR2 = 0x00000000;
  • #elif 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|| <span style="color:#006600;">defined (STM32F10X_MD_VL) </span>
  •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*/
  •   RCC->CIR = 0x009F0000;
  •
  •   /* Reset CFGR2 register */
  •   RCC->CFGR2 = 0x00000000;
  • #else
  •   /*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*/
  •   RCC->CIR = 0x009F0000;
  •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
  •
  • 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, HCLK,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*/
  •   /*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
  •   <span style="color:#ff0000;">SetSysClock();
  • </span>
  • #ifdef STM32F10X_HD
  •   #ifdef DATA_IN_ExtSRAM
  •     SystemInit_ExtMemCtl();
  •   #endif /* DATA_IN_ExtSRAM */
  • #endif /* STM32F10X_HD */
  •
  • }

我们进入setsysclock()函数,看其中作了哪些操作:
[plain] view plaincopy

  • /**
  •   * @brief 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, HCLK,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.
  •   * @param  None
  •   * @retval None
  •   */
  • static void SetSysClock(void)
  • {
  • #ifdef SYSCLK_FREQ_HSE
  •   SetSysClockToHSE();
  • #elif <span style="color:#ff0000;">defined SYSCLK_FREQ_24MHz</span>
  •   <span style="color:#ff0000;">SetSysClockTo24();
  • </span>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
  •   SetSysClockTo36();
  •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48MHz
  •   SetSysClockTo48();
  •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56MHz
  •   SetSysClockTo56();
  •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
  •   SetSysClockTo72();
  • #endif
  •

我项目中用的是此款芯片 stm32f100CB,内部晶振是24MHZ, 所以应进入执行SetSysClockTo24() 函数:
[plain] view plaincopy

  • /**
  •   * @brief  Sets System clock frequency to 24MHz and configure HCLK, PCLK2
  •   *          and PCLK1 prescalers.
  •   * @NOTE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only after reset.
  •   * @param  None
  •   * @retval None
  •   */
  •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24(void)
  • {
  • 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= 0, HSEStatus = 0;
  •
  •   /* SYSCLK, HCLK,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•   /* Enable HSE */
  • <span style="color:#ff0000;"> RCC->CR |= ((uint32_t)RCC_CR_HSEON); //开启外部晶振</span>
  •
  •   /*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*/
  •   do
  •   {
  •     HSEStatus = RCC->CR & RCC_CR_HSERDY;
  •     StartUpCounter++;
  •   } while((HSEStatus == 0) && (StartUpCounter != HSEStartUp_TimeOut));
  •
  •   <span style="color:#ff0000;">if ((RCC->CR & RCC_CR_HSERDY) != RESET)//等待外部晶振起振
  • </span>  {
  •     HSEStatus = (uint32_t)0x01;
  •   }
  •   else
  •   {
  •     HSEStatus = (uint32_t)0x00;
  •   }
  •
  •   if (HSEStatus == (uint32_t)0x01)
  •   {
  • #if !defined STM32F10X_LD_VL && !defined STM32F10X_MD_VL
  •     /* Enable Prefetch Buffer */
  •     FLASH->ACR |= FLASH_ACR_PRFTBE;
  •
  •     /* Flash 0 wait state */
  •     FLASH->AC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FLASH_ACR_LATENCY);
  •     FLASH->ACR |= (uint32_t)FLASH_ACR_LATENCY_0;
  • #endif
  •
  •     /* HCLK = SYSCLK */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HPRE_DIV1;
  •
  •     /* PCLK2 = HCLK */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2_DIV1;
  •
  •     /* PCLK1 = HCLK */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PPRE1_DIV1;
  • </span>
  • #ifdef STM32F10X_CL
  •     /* Configure PLL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•     /* PLL configuration: PLLCLK = PREDIV1 * 6 = 24 MHz */
  •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~(RCC_CFGR_PLLXTPRE | 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MULL);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|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|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_PLLMULL6);
  •
  •     /* PLL2 configuration: PLL2CLK = (HSE / 5) * 8 = 40 MHz */
  •     /* PREDIV1 configuration: PREDIV1CLK = PLL2 / 10 = 4 MHz */
  •     RCC->CFGR2 &= (uint32_t)~(RCC_CFGR2_PREDIV2 | RCC_CFGR2_PLL2MUL |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2_PREDIV1 | RCC_CFGR2_PREDIV1SRC);
  •     RCC->CFGR2 |= (uint32_t)(RCC_CFGR2_PREDIV2_DIV5 | RCC_CFGR2_PLL2MUL8 |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| RCC_CFGR2_PREDIV1_DIV10);
  •
  •     /* Enable PLL2 */
  • 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2ON;
  •     /*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*/
  • 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2RDY) == 0)
  •     {
  •     }
  • <span style="color:#3366ff;">#elif 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|| defined (STM32F10X_MD_VL)
  •     /*  PLL configuration:  = (HSE / 2) * 6 = 24 MHz */
  •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XTPRE | RCC_CFGR_PLLMULL));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RCC_CFGR_PLLSRC_PREDIV1 |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_Div2 | RCC_CFGR_PLLMULL6);
  • </span>#else
  •     /*  PLL configuration:  = (HSE / 2) * 6 = 24 MHz */
  •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PLLSRC | RCC_CFGR_PLLXTPRE | RCC_CFGR_PLLMULL));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(RCC_CFGR_PLLSRC_HSE |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| RCC_CFGR_PLLMULL6);
  •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
  •
  •     /* Enable PLL */
  •     RCC->CR |= RCC_CR_PLLON;
  •
  •     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*/
  •     while((RCC->CR & RCC_CR_PLLRDY) == 0)
  •     {
  •     }
  •
  • 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•     RCC->CFGR &= (uint32_t)((uint32_t)~(RCC_CFGR_SW));
  •     RCC->CFGR |= (uint32_t)RCC_CFGR_SW_PLL;
  •
  •     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*/
  •     while ((RCC->CFGR & (uint32_t)RCC_CFGR_SWS) != (uint32_t)0x08)
  •     {
  •     }
  •   }
  •   else
  •   { /* If HSE fails to start-up,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
  •          configuration.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*/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#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36MHz

解析:
void SetSysClockTo24函数中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:(不同颜色功能分别对应上面对应颜色代码部分)
1.启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源;
2.等待外部晶振起振;
3.(起振后)对系统时钟源进行分频:(默认外部是HSE--8MHZ晶振)  PLL configuration: = (HSE / 2) * 6 = 24 MHz
4. 配置HCLK、PCLK1、PCLK2 与系统时钟源的关系;

楼主:
问题三:串口的时钟源是什么?串口时钟源跟系统时钟的关系?
回答这个问题前,我们先来看stm32f100芯片手册数据图(第12页):
从图里面我们可看出串口1的时钟源是PCLK1;
上面问题2的代码中我们看到PCLK1是时钟源24MHZ的1分频,即还是24MHZ;

楼主:
问题四:程序中串口时钟源是怎样实现对波特率的关系的?
由问题3我们知道串口时钟源是24mhz,依据公式:IntegerDivider = ((PCLKx) / (16 * (USART_InitStruct->USART_BaudRate)))
库中自动设置IntegerDivider 存入寄存器中;

附加: 转自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42bad910101g1gu.html
(1)
在KEIL下可以在项目的选项C/C++/PREPROMCESSOR symbols的Define栏里定义,比如STM32F10X_CL
也可以在STM32F10X.H里用宏定义
#if !defined (STM32F10X_LD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MD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MD_V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HD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X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CL)

   #define STM32F10X_HD

#endif

(2)
如果芯片更换,除了做如上所述的更改外,还需以下几步

第一步  system_stm32f10x.c的系统主频率,依实际情况修改
#if 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|| (defined STM32F10X_MD_VL)

#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 24000000
#else
#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 72000000
#endif

另外外部时钟在文件:stm32f10x.h 依实际修改

第二步 定时器的参数依系统主时钟做适当修改
第三步 flash地址misc.h中的NVIC_VectTab_Flash 0x08000000 要与KEIL选项target的IROM1的地址一致,如果是IAP程序,依ISP程序占用大小,APP的FLASH地址向后延,比如0X8002000,那么KEIL选项target的IROM1的地址也要就0x8002000,SIZE因为ISP占用了2000,所以就为0x40000-0x2000,即只能填写0X3E000

ISP程序与APP程序连接
打开 User 选项卡  在 Run User Programs Before Build/Rebuild 中,勾选 Run#1,并在
其中填入
        D:\Keil\ARM\BIN40\fromelf.exe --bin -o ./obj/Project.bin ./obj/Project.axf
              其中,Project.bin 和 Project.axf 要和 Output 选项卡中的 Name  of  Executable  的名字

楼主:
IAP我的总结
1 先FLASH_Unlock();
2 小于或等于128K的STM每页为1k bytes,大于128K的每页为2K BYTES,减去从地址0x8002000占用的0x2000后,算出页数,比如IAP占用8K,则64K的MD的STM32F系列用for(i=0;i<(64-8);i++) FLASH_ErasePage(0x8002000+0x400*i);循环按页擦除FLASH
3 按从外部串口获取到的数据,FLASH_ProgramWord(address,dat);//注意是按4字节方式写入的
if (*(uint32_t*)address!= dat)//字编程后校验

网友A:
感谢楼主分享实战经验,很详细!

网友B:
帮忙顶一个,望高手帮助楼主解惑呀,这么多的问题。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