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STM8如何定义端口?我想像51那样用sbit test=p1^0;我用的是IAR软件

楼主:
发新帖我要提问
返回列表
[STM8]

STM8如何定义端口?我想像51那样用sbit test=p1^0;我用的是IAR软件

楼主(2015-02-11):
STM8如何定义端口?我想像51那样用sbit test=p1^0;我用的是IAR软件

_Bool  test   @PC_ODR:3;  说没有定义PC_ODR

网友A:
有封装好的函数可以用。

网友B:
你要自己导入IAR文件里的"IOSTM8XX.H",里面有各寄存器的定义,每个寄存器也会有位定义的,端口如PC_ODR_3=1,STM8有直接的位操作指令,不过如果是自己定义的标致还是用字节的与非操作比较好,方便移植到C51,STM8的字节(判位操作)与非操作变成它自己变成汇编也是位操作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封装好的函数可以用。

在哪个函数里?可以说明白点么  GPIO里没有

网友C:
这个我之前用过,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呀

网友D:
IAR提供的像“iostm8s103f3.h”这样的头文件已经给出了用一个BIT的定义,可以直接用,也可以自己再用宏把名字变变。。。

不过IAR的位操作真的是很让人失望啊,一条指令可以搞定的操作它硬是用了N条指令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AR提供的像“iostm8s103f3.h”这样的头文件已经给出了用一个BIT的定义,可以直接用,也可以自己再用宏把名 ...

iostm8s103f3.h”在哪里加,我一直用的库函数,加的都是stm8s.h之类的头文件   初学不懂,还请明示,非常感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iostm8s103f3.h”在哪里加,我一直用的库函数,加的都是stm8s.h之类的头文件   初学不懂,还请明示,非常 ...

你既然用的是IAR,那么应该可以在它的安装目录-----子目录找到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