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关于控制端的使用问题,求指导

楼主(2015-02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好!应用指南里面的用光耦隔离控制CTRL脚,输出端不用串联电阻了,因为我们是控制输入端的电流,通过光耦传输比来感应得到输出电流,从而控制CTRL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应用指南里面的用光耦隔离控制CTRL脚,输出端不用串联电阻了,因为我们是控制输入端的电流,通过光耦 ...

我想知道的是输出端要不要加上拉电阻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知道的是输出端要不要加上拉电阻?

不用加上拉电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