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MCU] MC9S08DZ16 CAN接收不能产生中断求助

楼主(2015-02-12):
HI,
从朋友那里拿来一块MC9S08DZ16的板子,他是用CW6.0写的程序,接收发送CAN通信正常。
我想用CW10最新软件来写程序,初始化如下,发送数据正常,但是不能接收数据。查看CANRIER = 0x01; 查看CANR标志寄存器,发现当数据进来时,RXF位无反应,始终为零。请问怎么解决啊?

初始化如下:
void can_init(void){

CANCTL0=0x01;    /* Enter initialisation Mode */
while (!(CANCTL1&0x01));  /* loop until initialisation confirmed */

CANIDMR0 = 0xFF;
CANIDMR1 = 0xFF;
CANIDMR2 = 0xFF;
CANIDMR3 = 0xFF;
CANIDMR4 = 0xFF;
CANIDMR5 = 0xFF;
CANIDMR6 = 0xFF;
CANIDMR7 = 0xFF;   /* Ignore all the filters */

CANBTR0 = 0x81;
CANBTR1 = 0x23;    /* Bit Rate 250kbps*/

CANCTL1 = 0x80;
CANCTL0 = 0x00;    /* Initialisation End */

while(CANCTL1 & 0x01);   /* Confirm MSCAN get out of Initialisation */
while(!(CANCTL0 & 0x10));   /* MSCAN is synchronised to the CAN bus */
CANRIER = 0x01;    /* Receiver Full Interrupt Enable */

}

网友A:
应该是你的中断向量和中断函数没有匹配。请看一下这个方面的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的中断向量和中断函数没有匹配。请看一下这个方面的设置。

请问在哪个文件可以查看中断向量和中断函数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的中断向量和中断函数没有匹配。请看一下这个方面的设置。

Dear Admin, 我现在能接收数据了,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没有解决,我是这样做的。
我发现我初始化里没有使能发送器空闲中断,但是能发送,查看CANTIER,确定为0x00,
于是我删掉了初始化函数里CANRIER=0x01这一句,也就是不使能接收缓冲器满中断,
结果居然可以了!!!什么情况啊?

网友B:
说明CAN总线数据接收其实是正常的,你单步调试一下,使能CAN接收缓冲器中断后,程序跑到哪了,我猜测也是你的中断向量与中断函数未匹配好。

网友C(2016-05-04):
怎么能弄到这个软件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