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品一个控制电路想不明白,希望大家指点

楼主(2015-02-1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我老是觉得有半周可以导通,麻烦大家指出我错在哪里

网友A:
你先看看可控硅数据手册10遍,理解了可控硅的原理,就知道了。
可控硅是下面2个脚有电流流过,才会触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看看可控硅数据手册10遍,理解了可控硅的原理,就知道了。
可控硅是下面2个脚有电流流过,才会触发。 ...

双向可控硅,不是单向可控硅

网友B:
双向可控硅问题,两种方案:
1。换双向可控硅
2。360R电阻换成56R,另外把0。01U电容换成0。1U,试试。

网友C:
双向可控硅上下两个脚接反了,上电就触发,就产生了LZ问的怪现像~~~~~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双向可控硅上下两个脚接反了,上电就触发,就产生了LZ问的怪现像~~~~~~

LZ是觉得会导通,不是实际电路发生导通现象。

网友D:
你错在对TRIAC的工作原理认识错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我觉得问问题前最好先思考一下,带着自己的思考去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