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仪表放大器与运算放大器

楼主(2015-02-12):
我感觉仪表放大的最大优点是共模抑制,那对于差分输入的信号来说,运放和仪放是不是并没有多大差别?

网友A:
还是有差别的,仪放内部的三个运放参数一致性远好于用运放搭建的电路,相应的,仪放的价格也是远高于同等档次运放的,故而基于成本考虑,很多应用下都是用运放来设计。

网友B:
可以看看我发过的**;
用仪表放大器,可以轻松实现,加法,减法的功能,一个芯片搞定;
仪表放大器主要用于差分采样,并可以做小信号的程控放大;

内部集成多运放;
你用普通运放搭,一般没人家集成效果好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有差别的,仪放内部的三个运放参数一致性远好于用运放搭建的电路,相应的,仪放的价格也是远高于同等档 ...

那对于放大100倍的信号来说呢?只需要一个运放就可以的呢?从放大精度等考虑哪一个好一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看看我发过的**;
用仪表放大器,可以轻松实现,加法,减法的功能,一个芯片搞定;
仪表放大 ...

你的**在哪里?我页数太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输入阻抗大不一样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对于放大100倍的信号来说呢?只需要一个运放就可以的呢?从放大精度等考虑哪一个好一点? ...

比如做直流电流采样,单级100倍放大,精度上是跟Vos相关的,相同Vos的运放和仪放放大精度理论上相当,当然还跟用的电阻精度有关

网友D:
仪表放大器与运放最大的不同点在于,前者输出无共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