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24v升压29v,4A电流有什么方案,

楼主(2015-02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有很多方案都可以做,没有特殊要求的话,就找个AC-DC芯片做成BOOST电路就可以了

网友B:
不用做
某宝现成的 一堆 自己买个回来拆解 当然是非隔离的

网友C:
用34063,外加MOS管驱动;

网友D:
我觉得简单点就用boost吧。

网友E:
在输出24v整流管前端倍压!再LDO!…

网友E:
哈!…4A呐!嗯!功耗大了!…

网友F:
才二十几W的转换功率,用384X来做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