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建议] 这算是BUG吗?

楼主(2015-02-12):
上图吧!仔细看两张图有什么区别呢!第一张图算是正常的话!第二张图就不能算正常了吧!
厂商专区-->飞思卡尔MCU论坛

厂商专区-->德州仪器

网友A:
第2张也正常的吧;
TI有3个版块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2张也正常的吧;
TI有3个版块;

那个导航框把内容盖住了!上面那个就正常,难道是我屏幕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B:
RE: 这算是BUG吗?

已经处理了,谢谢 @hxfx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