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不明白为啥两个地有17MV的电压差,导致电流采样不准

楼主:
前面用变压器+桥堆供电时,带负载电阻后5V的纹波25mV左右,两个地之间有电压差,波形是24V带载纹波的缩小版,电压差平均值大概有20MV(24V的GND电压高于5V的GND)。不带负载电阻 5V纹波只有6mv,两个地之间电压差可以忽略,几乎没有。
用24V开关电源供电时,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存在电压差,只不过纹波平稳点。由于两个GND直接存在的电压差 导致了计算采样电流不准,请教大家这个怎么造成的,布线问题吗?
已解决,大电流在24VGND产生的压降,把vcc系统的GND直接接采用电阻的24GND,消除压降。

网友A(2015-02-12):
上全图
1 电路设计的问题
2 布线的问题
3 1 2 不改 软件修正

楼主:
软件修正好像也不简单,这个误差会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全图
1 电路设计的问题
2 布线的问题

软件修正好像也不简单,这个误差会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的

网友A:
1 AD的电源是否是VCC
vcc是否另外供其他设备了?如果只有单片机 没必要用5430的 当然要纹波小点 再加一级LDO
2 采样2根线怎么布的?

网友B:
布线的问题,电流采样接地点位置错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AD的电源是否是VCC
vcc是否另外供其他设备了?如果只有单片机 没必要用5430的 当然要纹波小点 再加一级LD ...

感谢回复,
1.AD电源是VCC,VCC就供1602液晶指示灯、单片、 运放、485、等芯片,没有大电流,100MA绝对够用了。但用变压器供电时,不带负载电阻 电压有近30V,选用线性稳压用一级的话压差有点大,有合适的稳压芯片推荐吗 谢谢
2.采样线我现在就按图上画的那样 只有一跟SampleI_AD,另外那根是用VCC系统的GND了

网友A:
你试试 5430 输出6.5V 然后挂个1117-5V 加个LC滤波试试
另外 采样的参考地 另外拉条线到单片机 先飞根线试试吧

网友C:
负载重,地线有电流很正常啊;
最好差分采样;

网友C:
2个地,飞根线,粗点的;

网友D:
电流很大时,地回路的电阻就不能忽略了,必须尽力设法降低。一般的办法是在大电流回路的PCB走线上不要覆盖阻焊层,然后大量堆锡在上面。

网友E:
一点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