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中嵌入BRA指令为什么编译不通过

楼主(2015-02-12):
嵌入BRA指令如下,目的是强行跳转到0x20266地址去执行

__asm("BRA #20266");

网友A:
你用BRAX试试,BRA好像只能跳转到不超过0xFFFF的地址

楼主:
更正一下:
     现在的现象应该是:编译没有报错,但是无法生成.out文件。  换成BRAX语句,现象一样!
     但是删除这条汇编语句之后,能够正常生成.out文件;
     并且如果我将汇编语句改成__asm("nop");,也能编译通过并生成.out文件。
     说明__asm()的写法没有错误,应该是BRA或BRAX这条语句不对!

网友A:
奇怪的问题

有没有可能是:BRA #20266,这句引起的,或者是#20266存储的内容引起的?

楼主:
问题是为什么 BRA #20266 就不对呢?
正确的写法到底是啥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为什么 BRA #20266 就不对呢?
正确的写法到底是啥啊?

编译时有什么错误提示?

楼主:
错误提示如附件所示

楼主:
问题已经找到了!
应该写成 __asm(" BRA #20266");
即在BRA指令前至少要有一个空格!
在MSP430汇编指令的手册中有如下规定:
“A mnemonic cannot begin in column 1 or it will be interpreted as a label. Mnemonic opcodes and assembler directive names without the . prefix are valid label names. Remember to always use whitespace before the mnemonic, or the assembler will think the identifier is a new label definition.

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