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运放

楼主(2015-02-12):
输入信号400HZ,51V峰值(36V有效值),求高压运放,查过 APEX PA240,峰值电流只有120mA
谁知道此类运放有没有功率大的?

网友A:
你就不能分压后检测?要什么高压运放啊

网友B:
OPA551,LT6090;
TI,ADI,LINEAR网站都有;

网友B:
还有OPA445;
驱动能力不够,可以加三极管驱动;

网友C:
普通运放加一对推挽管即可

网友D:
楼主说“输入信号400HZ,51V峰值(36V有效值),求高压运放”。这是输入信号。
“谁知道此类运放有没有功率大的”?所谓功率运放,说的是输出。
不明白楼主想要什么。

网友E:
凌特有,去它家官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