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DSP CMD 文件中段名前有加点和没加点有什么区别呀

楼主(2015-02-12):
DSP, ge, RAM, ni, pc

DSP CMD 文件中段名前有加点和没加点有什么区别呀,如:   codestart        : > BEGIN,     PAGE = 0
   ramfuncs         : > RAML,      PAGE = 0
   .text            : > RAML,      PAGE = 0
   .cinit           : > RAML,      PAGE = 0
   .pinit           : > RAML,      PAGE = 0
   .switch          : > RAML,      PAGE = 0

楼主:
我试着把.text 前的点去掉 提示警告:warning #10247-D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".text"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

我的猜想:是不是加了点是编译器自动生成的段,不加点的是自己用 #pragma DATA_SECTION ()生成的段?

网友A:
自定义段是没有点    初始化和非初始化的段都有点
你理解应该是对的  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定义段是没有点    初始化和非初始化的段都有点
你理解应该是对的  但是没有找到具体的说明 ...

学习了

网友B:
加点,是编译器本身的保留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