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应用ucos,中断子程序只用OSIntExit(),没有OSIntEnter (),是否可行?

楼主(2015-02-12):
    用stm32芯片ucos。复位时进入进程模式和特权模式,MSP堆栈,在任务执行时切到使用PSP堆栈。NVIC将中断设置不同抢占优先级。现在中断子程序只调用OSIntExit(),而没有调用OSIntEnter () 。这种情况下没有判断所有中断完成后再任务切换,即在中断嵌套就任务切换。会导致中断MSP入栈出栈正常吗?中断MSP是如何入栈出栈?

网友A:
不行, 但不会导致中断MSP入栈出栈的溢出, 这是 UCOS 的问题, 可以仔细看一下 OS 的中断管理相关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