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应用] 请推荐一款RTC唤醒的低功耗单片机

楼主(2015-02-12):
请推荐一款RTC唤醒的低功耗单片机

网友A:
Ambiq Micro拥有世界最低功耗的RTC和最低功耗的MCU产品。它的RTC最低功耗仅14nA,体积仅3*3mm,并集成电源管理、复位、内部RAM。它的MCU,运行功耗仅30μA/MHz,睡眠功耗100nA,最小体积2.4*2.77mm。应用于可穿戴设备、便携设备、Sensor Hub、健康医疗、仪器仪表、安防等低功耗小体积的场合。

网友A:
看用量。根据项目来谈的。

网友A:
Ambiq Micro 的RTC也可以当做一个伪MCU来使用。包含一个约 1 ohm的接地开关,它可用于电源门控来控制包括主处理器在内的其它系统部件,使用软件或硬件控制均可。

Ambiq Micro MCU功耗图

网友B(2015-03-17):
中颖4位8位MCU, 锂电池管理IC,一级代理商,姜先生 QQ256278599 电话13242940546

网友C(2015-04-25):
赛元MCU代理       QQ:792253905           卢工

网友D:
加个SOP8的RTC,也就几毛钱,啥子单片机都可以用

网友(2015-07-24):
低功耗单片机代理   QQ 351327851

网友E(2025-10-30):
推荐中颖 SH79F0856,内置高精度 RTC 模块,支持定时唤醒,掉电模式功耗低至 0.5μA 以下。集成 LCD 驱动、ADC 等外设,适合电池供电设备。封装小巧(SOP8 等),编程便捷,性价比高,广泛用于智能穿戴、传感器节点等需低功耗定时唤醒的场景。

网友F:
推荐 STM32L051 系列,具备超低功耗 RTC 模块,支持日历功能和定时唤醒,待机电流低至 0.5µA。内置温度传感器,工作电压 1.8-3.6V,适合电池供电场景。兼容多种低功耗模式,外设丰富,编程灵活,广泛用于智能表、传感器节点等需长时间待机的设备。

网友G:
为你推荐 STM32L051R8T6 单片机。它基于 ARM Cortex-M0 + 核心,工作电流极低,停机模式下电流可降至 1 微安以下。其 RTC 模块可在低功耗模式下独立运行,通过配置 RTC 闹钟能实现定时唤醒,适用于对功耗要求严苛的智能家电、物联网等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