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个单片机驱动共阴12V指示灯的电路,谢谢

楼主(2015-02-12):
需要驱动20MA12V共阴指示灯,用两个三极管驱动,8050和8550,这个电路可以吗?电阻值需要调整吗?谢谢

网友A:
可以,有个4.7K的上拉电阻稍微改大点;

楼主:
STC单片机引脚有强推挽功能,相当于有上拉作用,可以不用接上拉。

楼主:
PNP8550的基极需要加一个电阻吗

网友B:
应该加一个电阻,如果默认灯是不良的情况用两个PNP管更好,用NPN管有可能在上电时灯会闪一下,一般IO口在初始化前默认是输入(电源上升过程、单片机复位初始化IO需要很短的一段时间),内部的弱上拉可能驱动NPN管导通让灯上电闪一下。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