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电路分析

楼主(2015-02-12):
上面的电路有限流调控环节来限制传给超级电容的电流。
根据我的分析,起到限流作用的应该是右边圈中的阻容电路,用的原理类似“阻容复位电路”的原理。左上开关闭合瞬间,C1两端短路,MOS管的栅极和源极等电位,MOS不导通,充电回路电流受到10Ω电阻的限制。然后,C1持续充电,直到|Ugs||开启电压Ugs(th)|MOS导通,10Ω电阻被短路。以上分析是否正确,请赐教。
另:左边圈中的肖特基二极管BAT54的作用不明白,感觉在这里是多余的。不知道大家有何高见?

网友A:
钳位!…在这里是为C1提供放电回路、使充电流经R2的时间长一些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钳位!…在这里是为C1提供放电回路、使充电流经R2的时间长一些!…

钳位?为什么要钳位?
为C1提供放电回路?C1在这里是如何放电的?通过R2、负载、二极管这条回路吗?

网友B:
让C1快速放电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让C1快速放电用的

靠谱!之前是没想到负载也能作为放电回路的一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