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L系列芯片如何扩展第二个SPI接口

楼主(2015-02-12):
需要2个SPI接口,L15Z64只要1个SPI接口
SPI芯片不支持链接.
如何扩展2个SPI端口
能否禁止芯片上的SPI原来的SS端口,用2个GPIO代替SS接2个芯片?

网友A:
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,通过两个GPIO口选择对应的Slave 目标!

楼主:
FSL_TICS_Jeremy 你好:
你的意思是共用MISO,MOSI,SCK
另外用2个GPIO,做为2个从SPI的片选.

我也是这么想的.
我很喜欢用PE,但在PE里面,没法做啊

有2个思路:
1。 用硬件实现,
用双输入的或门,1端接CPU的SS,1端接GPIO,或门的输出接从芯片的SS.
这个方案应该没有任何技术问题,就是要加个逻辑芯片,通常不推荐,做备选.
2。软件方案
GPIO接从芯片的SS
在PE里面吧SS取消
启动SPI前,先把GPIO设置为低,触发从芯片
调用SPI函数
在SPI_event_end里面将GPIO恢复为高,释放从芯片.

请问FSL_TICS_Jeremy  软件的方案可以么?
现在,有PE了,很懒惰

谢谢回复!

网友B:
自己模拟一个,或者用io做片选

楼主:
PE里面有现成的程序代码了,我只要调用就行.所以想用IO扩展CS片选;
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用IO扩展片选,同时调用PE的代码?
自己模拟一个是没啥难度,但代码运行速度慢,bug隐患多,没有必要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SL_TICS_Jeremy 你好:
你的意思是共用MISO,MOSI,SCK
另外用2个GPIO,做为2个从SPI的片选.

说白了,你的软件方案把SS脚就当做普通GPIO脚来用了。
应该是可以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