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tm32l051 SPI2配置出现问题

楼主(2015-02-12):
下面是我的配置函数,我在/*(2)*/执行完后,MSTR    SSM 位都为1. 但是当我执行完/*(3)*/后,SPEMSTR都变成0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void MX_SPI2_Config(void)
{
   /* Enable theperipheral clock SPI2 */
  RCC->APB1ENR |=RCC_APB1ENR_SPI2EN;
  /* Configure SPI2 inmaster */
  /* nSS hard, slave,CPOL and CPHA at zero (rising first edge), 8-bit */
  /* (1) RXNE IT */
  /* (2) NSS_SOFT,MASTER MODE */
  /* (3) Enable SPI2*/
  SPI2->CR2 =SPI_CR2_TXEIE | SPI_CR2_RXNEIE; /* (1) */
  SPI2->CR1 =SPI_CR1_MSTR | SPI_CR1_SSM;/* (2) */
  SPI2->CR1 |=SPI_CR1_SPE;/* (3) */
  /* Configure IT */
  /* (3) Set priorityfor SPI2_IRQn */
  /* (4) EnableSPI2_IRQn */
NVIC_SetPriority(SPI2_IRQn, 1); /* (3) */
NVIC_EnableIRQ(SPI2_IRQn); /* (4) */
}

楼主:
帮顶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

楼主:
都是最新的HAL库害的。

网友A:
帮忙顶一个,虽然我看的不是很明白。。。

楼主:
解释一下:一开始我用的是最新的HAL标准库,但是这个库最终没有达到我们的参数要求,采样率偏低。 因此我只能直接操作寄存器来实现功能。虽然比较费劲,但是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了。自己有前进了一步。

楼主:
最新的HAL库里面还没执行操作就一大堆的判断。太消耗时间了。

网友B(2019-03-29):
你这是没有设置SSI的原因吧,现在我碰到的问题是SCK没有,MOSI 有信号。能看看你这边的代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