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自动收发电路

楼主(2015-02-12):
请教各位:1.RS485电路的主机、从机都是这么设计的,主、从机是否能常正常通信工作? 2.如果有大神在,请尽量描述一下此电路则工作原理,是怎么实现自动收发的?多谢。

网友A:
其原理是发0不发1,逻辑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。具体应用时要根据总线节点的数量和偏置方式(单点偏置或每点偏置)来计算合适的偏置电阻阻值,注意485的门限电平是200mV。有关485方面的帖子可以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看老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原理是发0不发1,逻辑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。具体应用时要根据总线节点的数量和偏置方式(单点偏置或每点 ...

多谢春阳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原理是发0不发1,逻辑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。具体应用时要根据总线节点的数量和偏置方式(单点偏置或每点 ...

多谢春阳大哥指点!

网友B:
发送数据时,TXD1先发送起始位低电平,三极管导通使RE,DE变高电平,接着发送后面数据。
数据发送结束时TXD1产生停止位高电平,三极管截止使RE,DE变低电平,从而进入接收状态,可以接收总线数据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有误,沙发说得好

网友D:
就想不明白为毛为了省一个IO牺牲掉那么多好处,给自己挖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就想不明白为毛为了省一个IO牺牲掉那么多好处,给自己挖坑。

您能仔细说说加一个I/O有什么好处吗?

网友E:
RS485自动收发压根不可靠,实际应该中这种方案不行。RS485总线上一般有个主控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(传感器之类的),通常主控通过ID号请求从设备发送数据,做到一问一答数据可靠, 如果都往总线上发数据就乱套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就想不明白为毛为了省一个IO牺牲掉那么多好处,给自己挖坑。

有的情况下单片机IO口不够用,主要是成本考虑,选择的单片机资源比较少,所以采用这样的电路,这种电路在电力行业我们一直这样使用,原理楼上春阳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,对照元件Datasheet读一下真值逻辑表就知道这么用的妙处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有的情况下单片机IO口不够用,主要是成本考虑,选择的单片机资源比较少,所以采用这样的电路,这种电路在 ...

明早回家,今天闲,哥你就跟我探讨下呗,我楼上回复这种方式数据不可靠,你是怎么做的? 有时间你发表下看法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楼上说的有误,沙发说得好

不要乱说,不发0时就是接收状态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RS485自动收发压根不可靠,实际应该中这种方案不行。RS485总线上一般有个主控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(传感 ...

自动收发,也是主控控制的。当主控发0时,数据线输也有效电平。其它任何时候,总线空闲。对主控来说是接收状态。这个如TTL串口,485,CAN这些都差不多。 都说有两个状态,其实只一个是激活状态。另一个是空闲状态。这个在CAN总线时说得比较清楚。

网友H:
建议到网上再多找找资料,对比下,深入分析下原理。

网友I:
除了省IO外,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再有1信号发出,而总线上如果同时有1和0信号输出很容易烧IC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RS485自动收发压根不可靠,实际应该中这种方案不行。RS485总线上一般有个主控设备和一个或多个从设备(传感 ...

不会乱套的,你每个节点对应一个ID,从节点收到相应的ID才做应答,没收到的话不做应答的,接多个节点的话,AB两线的上下拉电阻阻值需要计算的,不能随便给一个值就行的。

网友D:
节点多的时候,总线的分布电容,阻抗都会导致逻辑0,1的幅值不一样,边沿变得不够陡峭,而且逻辑1靠线路偏置来维持,其结果就是信号不够“硬”,容易受到干扰,各种坑等着你。如果节点不多,三五个,距离不长的话,估计还能正常收发的。总之,我是非常讨厌这种做法,看起来省了个IO,实际我觉得其他方面的成本会大大增加。

网友J(2017-03-31):
有高速率的吗